求教西门子KTP600BasiccolorPN屏的系统时间设置问题

楼主(2019-11-05):
我有一台12年配置的西门子KTP600 Basic color PN触摸屏,跟西门子314C-2P N/DP PLC通讯,因这款触摸屏无法自行设置系统时间,所以只能从PLC上读取,我用的触摸屏组态软件是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 SP4,PLC上读取系统时间是直接调用SFC1功能块,读取的时间放在DB2.DBX194.0起始的地址里,如下图:

在触摸屏的区域指针里地址按照唯一的格式是DB2 DBW194

然后在变量表里设置的对应变量是这样:DB2 DBB 194

在画面中选取的日期时间域设置如下:

然后触摸屏在运行时,系统时间始终无法与PLC同步,但是日期时间域设置改为“使用变量”时,就可以读到PLC的系统时间,那么请问下,是还有哪儿需要特别设置才导致触摸屏系统时间无法跟PLC同步吗?请有知道的大神不吝赐教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这款触摸屏有时间域,可以直接拉进去使用

网友B:
楼主是想通过触摸屏设定修改系统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想通过触摸屏设定修改系统时间?

因为触摸屏自身的系统时间始终是2004年,报警信息里得报警时间也是如此,这个跟实际时间对不上肯定不行,因为屏本身不能直接设置系统时间,所以就得把屏的系统时间跟PLC系统时间同步,但是现在就是能通过地址读到PLC系统时间,但是通过触摸屏的区域指针设定不了屏的系统时间,所以问题就在这儿,怎么才能让屏的系统时间与PLC系统时间同步?不然报警信息里的时间始终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触摸屏有时间域,可以直接拉进去使用

对的,我就是直接用的时间域来显示时间,我的截图上也有,对这个日期时间域的显示过程设置有两个,一个是通过变量显示系统时间,一个是直接读取系统时间,读系统时间的话,触摸屏的系统时间一直是2004年,导致报警信息的时间也是错误的,影响查询历史报警信息,要是通过读取变量,显示上倒是可以跟PLC系统时间同步了,但是系统报警时间始终是触摸屏自己的错误系统时间,没法改变,所以头痛就在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