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添加变位机

楼主(2019-11-05):
  1. ABB 机器人控制变位机,需要安装相应的软件包么?

  2. 怎么在机器人的示教器里查看机器人系统是否有控制变位机的软件包?

  3. 机器人怎么控制变位机的伺服电机,是否需要额外购买伺服驱动?

网友A:
变位机一般有自己控制系统,不需要机器人这边担心,主要是要信号与机器人交互,通信或者IO端口,机器人通知变位机移动,移动到位反馈机器人

网友B(2020-01-03):
ABB机器人要和变位机联动是需要添加选项的 604-1  709-1

网友C(2020-05-08):
引用 网友B:
ABB机器人要和变位机联动是需要添加选项的 604-1...

604-1 MultiMove Coordinated  多台机器人协同工作

网友D(2020-10-10):
感谢分享,目前不能下载,积分累计中

网友D:
谢谢分享,积分不够

网友D(2020-11-16):
目前正在学习profinet通讯配置,学会后可以分享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