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仿真或调试时能设定扫描速度吗?

楼主(2019-11-05):
三菱PLC的规格书是这样说:

  1. 将可编程控制器的运算周期固定化的[恒定扫描]模式

循环运算扫描方式的可编程控制器的扫描周期根据程序的执行内容不同而变化。

使用恒定扫描模式(M8039、D8039),就可以固定运算周期,所以在运算中同步执行的指令也可以在固定的周期

内被处理。

请教下,PLC仿真或调试时能设定扫描速度吗?

可以的话,就可以在仿真是将过程以慢动作来演示。这样对细节就能看得很清楚。

网友A:
这样做没什么实际意义,或许会改变你程序逻辑,一般我们都需要扫描周期越快越好设定如下:

image.png如上图红色箭头所示,初始状态时空白的,最大可以设置2秒的扫描周期,下面我们做一个实验,写一个简单的程序仿真试试:

设置扫描周期2秒钟

测试程序如下:

将程序下载仿真器进行测试:

将X0置位,需要经过2秒后Y0才得电

X0复位需要经过2秒后Y0才变为0

所以没多大意义

网友B:
可以设定,一般都是大量运算才会用到恒定扫描时间,这样有利于PLC运行,

我曾经伺服驱动器运动控制系统的编程,我就是设定的恒定扫描速度

网友C:
好像要Q才可以设定,FX系列好像不可以

网友D:
M8039可以设定  把数值赋给D8039  楼主可以试试效果

网友E:
知道可以设定扫描周期这个功能,没有用过,一般都需要越快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没什么实际意义,或许会改变你程序逻辑,一般我们都...

多谢,你祥细的演示,我还想在问下,对于一个很长的程序,我设扫描周期是10ms,100ms都可以吗?设10ms会不会它跑了这么快,(它要跑完整个程序,10MS时间太短,跑不完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请叫我王老湿  这样做没什么实际意义,...

时间太短了,程序扫描不完,PLC会报警,或者程序动作会错误。

http://bbs.gongkong.com/d/201901/782414_1.shtml

更多内容,楼主可以参考一下,我曾经发表论文

网友F:
 论坛越来越完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拜读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没什么实际意义,或许会改变你程序逻辑,一般我们都...

对于FX3U在哪个菜单里去设定扫描周期呢?能否指点下?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样做没什么实际意义,...

菜单里面没有设置

网友G:
了解了解,一般很少这样用。。。

网友H(2019-12-18):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