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2.7<此处内容被屏蔽>问题

楼主(2019-11-05):
之前在论坛问题总汇里下载了破解软件,但是按照win10的破解步骤一步一步走,到最后并没有看到虚拟usb安装成功,打开eplan选择许可是一片空白,不知道是哪步做错了,也卸载重新安装了一次还是不行,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你现在安装<此处内容被屏蔽>了吗/你用一下驱动精灵试试看。能不能把过时的硬件驱动安装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安装<此处内容被屏蔽>了吗/你用一下驱动精灵试试...

重新安装了2遍突然就能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你现在安装<此处内容被屏蔽>...

你现在还没没有安装好了吗。在计算机的管理属性上,点击设备管理。添加过时已经。M开头的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