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机器人之焊接机器人主要功能介绍

楼主(2019-11-05):
康道智能六轴机器人之焊接机器人主要功能介绍,为保证焊接质量和焊接效率,机器人系统配置了完善的自保护功能和弧焊数据库,主要功能如下。

一、康道智能六轴机器人之焊接机器人主要功能介绍

1.原始路径再继续:六轴机器人之焊接机器人主要功能介绍,焊接过程中发生气流量异常、焊丝用完和暂时停止时,排除故障后可直接调用“继续上次焊接”命令,焊接机器人可从任意位置自动到暂停的位置继续进行焊接。

2.故障检测和预测:检测出报警发生后,从控制装置获取数据,推测故障部位并依次列出高故障部位,显示部件更换顺序,计算机上的诊断情况,可使用iPendant在现场查看。此外,计算机定期从现场的焊接机器人中获得运行数据,并对所取得的数据进行分析,判断机器人的运行状态是否正常,并提示用户应对即将到来的故障。

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

3.防碰撞功能:六轴机器人之焊接机器人主要功能介绍,六轴机器人焊枪与外部物体相碰撞时可自动折回,保护焊枪和机器人本体。专家数据库:通过在程序中设定焊接条件,系统可自动完成排焊道和相应焊接参数调整。示教编程:通过机器人配置的示教器实现现场编程。焊枪摆动:在焊接时不仅可以实现常用的SIN型、锯齿型、圆型、8字型、L型等摆焊模式,还可以根据具体工件的形状实现自定义摆焊功能,由此增大了焊道宽度,提高了焊接强度,保证焊道美观度。

4.状态显示:六轴机器人通过示教器可以显示整个焊接机器人系统的运行状态,包括程序运行状态、焊接过程参数变化、系统参数变化、机器人当前位置、执行历史记录、安全信号、报警记录等,由此客户可以及时了解焊接机器人系统的状态,做到提前预防焊接机器人系统出现问题。

5.输入/输出文件:六轴机器人之焊接机器人主要功能介绍,六轴机器人系统中的系统文件以及示教程序文件等可以存储到机器人控制柜内部的存储卡,也可以提取到外部设备,通过离线编程软件编写的程序也可以载入到控制柜内部,由此客户可以定期备份系统文件,一旦机器人系统出现问题后可以将系统文件还原来解决焊接机器人的相关问题。

 二、小编总结

以上是康道智能六轴机器人之焊接机器人主要功能介绍的全部内容,希望帮到你。

网友A:
原始路径再继续:六轴机器人之焊接机器人主要功能介绍,焊接过程中发生气流量异常、焊丝用完和暂时停止时,排除故障后可直接调用“继续上次焊接”命令,焊接机器人可从任意位置自动到暂停的位置继续进行焊接。

2.故障检测和预测:检测出报警发生后,从控制装置获取数据,推测故障部位并依次列出高故障部位,显示部件更换顺序,计算机上的诊断情况,可使用iPendant在现场查看。此外,计算机定期从现场的焊接机器人中获得运行数据,并对所取得的数据进行分析,判断机器人的运行状态是否正常,并提示用户应对即将到来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