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6伺服为什么会在发脉冲启动的时候抖动

楼主(2019-11-05):
我一台做圆周运动松下A6伺服在发脉冲点动的时候会发生剧烈抖动,调式软件显示负载15%,这是什么问题呢,应该不是负载过大的原因吧,

网友A:
伺服刚性参数没有调好

网友B:
不是负载过大,楼主伺服刚性设置的多大,

建议减小

网友C:
调整伺服参数吧  刚性和惯量

网友D:
调试软件可以自动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试软件可以自动调整

已经优化过了,但是在启动的时候电机总是抖一下才能匀速,想让它平滑一点应该调哪个参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刚性参数没有调好

刚性应该调大还是调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整伺服参数吧  刚性和惯量

调小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xiexie1999  调整伺服参数吧...

是的调小试一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调整伺服参数吧...

嗯   楼主效果不明显可以多调一点

网友E:
应该是调位置环参数

网友F:
松下有调试软件的,有自动调谐功能,完成后把参数输进去就好了

网友G(2019-12-18):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

网友H(2020-12-07):
过来学习下,看

网友I:
关于松下伺服电机的学习和发生抖动怎么办可以看下上海会通的这篇文章,很详细的说明了原因哦!http://www.shhuitong.net/news/302.html

网友J:
实际经验,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