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总线控制伺服的讨论

楼主(2019-11-06):
如果要是用总线控制伺服的定位,伺服数量比较多,距离比较远。应该用什么总线方式好呢?这个问题是开放性的,没有用在实际工程中,我只是想知道在实际中通过总线控制伺服都有哪些方便可行的方式,以及优缺点?不限品牌。

网友A:
可以用CANOPEN或者PROFINET或者网线控制

推荐西门子,台达,松下,施耐德都可以

网友B:
伺服总线 Canopen  可以远距离控制

网友C:
伺服总线 Canopen,理论上1200米距离无忧;

网线(PROFINET,EtherCAT)的距离理论上是100米

网友D:
网线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网线可以。

网线只能100米,而且如果要求高的地方,建议还要选择专用的网线

网友E:
一般私服、变频器通讯canopen比较多

网友F:
现在用总线方式越来越方便了,如果靠发脉冲,数量局限性太大了。扩展性太差,接线太麻烦

楼主:
谢谢大家,看来要学的还是很多啊

网友G:
目前用过台达15mc 运动控制器,使用的是CANopen总线,指令很多,可以直接在软件里设置伺服机械参数,目前正在使用信捷的X NET 专用总线,速度可以达到3M  最多带32台伺服

网友H(2019-12-18):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

网友I:
台达15mc 运动控制器,使用的是CANopen总线,指令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