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低速运行用脉冲抖动,用模拟量平稳,为何?

楼主(2019-11-06):
伺服低速运行用脉冲抖动,用模拟量平稳,为何?

低速做速度运行,用定位发脉冲方式控制,伺服电机是抖的(速度高于额定速度10%以上基本稳定了,),改为模拟量速度控制,伺服电机不管低速高速都是很平稳

这个为何???

网友A:
用脉冲时低速不稳定,这不是一个常态,所以没有通用的大;按可以给您,应该时与您的伺服内部参数的具体设置有关,尤其是位置环相关参数,可能时增益偏高了,或者速度前馈的系数偏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