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刚性、惯量;这个与负载到底什么关系

楼主(2019-11-06):
伺服电机刚性、惯量;这个与负载到底什么关系

我正常都是只考虑伺服电机额定转速、额定扭矩、额定电源等等,发生啸叫就调整相序(正常接线还没有出现相序错误,遇到被人家维修搞错线发生啸叫的有遇到)、电机震抖就调整刚性系数,定位不准一般多是干扰导致

网友A:

这与整个伺服控制系统的位置增益、速度积分增益、速度比例积分增益等有很大关系。系统的位置、速度自动控制调整过程中电流总有个超调过程,简单地说就与上述几个参数有关系。就是冲过头了要把它拉回来,如果没有调整好,明显的现象就是电机振动,这与控制系统的超调有着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