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带状电缆

楼主(2019-11-06):
   带状电缆也称为彩虹线,是指具有多根用一根扁平的宽带子绑在一起的导线。带状电缆的概念很简单,但是它的实现各不相同。下面,小编给大家详细介绍。

颜色排序: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黑依次循环或按用户要求。

带状电缆适用于电子电器、仪表、计算机及其它控制设备线路的连接。

带状电缆导体由铜、铝、钢、 镍及其他合金等多种金属制成。其中以铜、铝最常用。圆导体带状电缆的导体可由单根或7根绞线组成,扁导体可由铜箔切割或相应截面的圆线压扁制得。为了识别焊接方便和提高抗氧化能力导体允许镀锡、镀银或镀镍,在要求塑料与金属导体之间有足够粘合力的场合,可采用表面有黑色氧化铜的导体, 一些特 殊的场合也可用黄铜、青铜、银或不锈钢作导体。

带状电缆优势

扁导体带状电缆能够完成一般圆电缆不能完成的特殊任务。

1、沿带状电缆长度方向做成垂直的细小波纹,使其更加柔软。这种型式的电缆适于安装在一端为固定,另一端为可开关或拉出装置之间的电子控制柜的电器连接, 并能保证可靠的工作。

2、利用聚醋薄膜的热定型特性,可将带状电缆制成波纹护 和回旋状等可伸缩的电缆元件,波纹状带状电缆、端安装在固定的端板上,另一端装在可移动的拉出装置上。

3、在平移动作的拉出装置的电器连接中可采用“U”形带状电缆。它可以允许很小的弯曲半径。

网友A:
扁导体带状电缆能够完成一般圆电缆不能完成的特殊任务。

1、沿带状电缆长度方向做成垂直的细小波纹,使其更加柔软。这种型式的电缆适于安装在一端为固定,另一端为可开关或拉出装置之间的电子控制柜的电器连接, 并能保证可靠的工作。

2、利用聚醋薄膜的热定型特性,可将带状电缆制成波纹护 和回旋状等可伸缩的电缆元件,波纹状带状电缆、端安装在固定的端板上,另一端装在可移动的拉出装置上。

3、在平移动作的拉出装置的电器连接中可采用“U”形带状电缆。它可以允许很小的弯曲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