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mcgs利用设备命令问题

楼主(2019-11-06):
mcgs利用设备命令:

设备字符串=!StrFormat("%g,%g,%g,",面粉,水,糖)

 !SetDevice(设备0,6,"WriteBlack(D,100,[WUB][WUB][WUB],1,设备字符串)")

 向三菱FX2N发送数据实验了很多次,就是不成功,但用屏上的触点可以控制PLC,且屏上的显示输出元件可以显示PLC中D寄存器的数据,求助大神们分析下

这是日志

*********设备属性信息**********

设备名  : 设备0

采集模式: 0(0为同步/1为异步)

采集周期: 100(ms)

优化选项: 1(0不优化/1优化)

设备地址: 0

通讯等待时间: 200

快速采集次数: 0

CPU类型: 2 - FX2NCPU

通道号  通道名  通道类型   采集周期   关联id

0    通讯状态        1        1        9

1    读写M0050        1        1       23

2    读写DWUB0000        2        1       11

3    读写DWUB0001        2        1       12

4    读写DWUB0002        2        1       13

5    读写DWUB0003        2        1       14

6    读写DWUB0004        2        1       15

7    读写DWUB0005        2        1       16

8    读写DWUB0006        2        1       17

9    读写DWUB0007        2        1       18

10    读写DWUB0008        2        1       19

11    读写DWUB0100        2        1       20

12    读写DWUB0101        2        1       21

13    读写DWUB0102        2        1       22

14    读写DWUB0104        2        1       27

15    读写DWUB0105        2        1       28

16    读写DWUB0106        2        1       29

**********************************************

17:3:59(90200) 设备0 开始采集 1 共4通道需要采集 待处理命令总数0

     通道号   采集标志   当前值

         0 ,     0 , 0

         1 ,     0 , 0

         2 ,     0 , 0

         3 ,     0 , 0

         4 ,     0 , 0

         5 ,     0 , 0

         6 ,     0 , 0

         7 ,     0 , 0

         8 ,     0 , 0

         9 ,     0 , 0

        10 ,     0 , 0

        11 ,     1 , 5

        12 ,     0 , 0

        13 ,     0 , 0

        14 ,     1 , 5

        15 ,     1 , 0

        16 ,     1 , 0

_17:3:59(90233) 设备0 结束采集 共用时35ms 成功采集6通道 开始通道11 结束通道16 返回值0

     通道号   采集标志   当前值

          0 ,    0 ,0

          1 ,    0 ,0

          2 ,    0 ,0

          3 ,    0 ,0

          4 ,    0 ,0

          5 ,    0 ,0

          6 ,    0 ,0

          7 ,    0 ,0

          8 ,    0 ,0

          9 ,    0 ,0

         10 ,    0 ,0

         11 ,    3 ,5

         12 ,    3 ,0

         13 ,    3 ,0

         14 ,    3 ,5

         15 ,    3 ,0

         16 ,    3 ,0

主设备日志:

*********设备属性信息**********

(串口)设备名  : 通用串口父设备0

采集模式: 0(0为同步/1为异步)

采集周期: 100(ms)

端口号: 1

波特率: 8

数据位: 0

停止位: 0

校验位: 2

**********************************************

*********设备属性信息**********

设备名  : 设备0

采集模式: 0(0为同步/1为异步)

采集周期: 100(ms)

优化选项: 1(0不优化/1优化)

设备地址: 0

通讯等待时间: 200

快速采集次数: 0

CPU类型: 2 - FX2NCPU

通道号  通道名  通道类型   采集周期   关联id

0    通讯状态        0        1        9

1    读写M0050        0        1       23

2    读写DWUB0000        0        1       11

3    读写DWUB0001        0        1       12

4    读写DWUB0002        0        1       13

5    读写DWUB0003        0        1       14

6    读写DWUB0004        0        1       15

7    读写DWUB0005        0        1       16

8    读写DWUB0006        0        1       17

9    读写DWUB0007        0        1       18

10    读写DWUB0008        0        1       19

11    读写DWUB0100        2        1       20

12    读写DWUB0101        0        1       21

13    读写DWUB0102        0        1       22

14    读写DWUB0104        2        1       27

15    读写DWUB0105        2        1       28

16    读写DWUB0106        2        1       29

**********************************************

17:6:5(216151) 设备0 开始采集 0 共5通道需要采集 待处理命令总数0

     通道号   采集标志   当前值

         0 ,     0 , 0

         1 ,     1 , 0

         2 ,     0 , 0

         3 ,     0 , 0

         4 ,     0 , 0

         5 ,     0 , 0

         6 ,     0 , 0

         7 ,     0 , 0

         8 ,     0 , 0

         9 ,     0 , 0

        10 ,     0 , 0

        11 ,     1 , 5

        12 ,     0 , 0

        13 ,     0 , 0

        14 ,     1 , 5

        15 ,     1 , 0

        16 ,     1 , 0

_17:6:5(216171) 设备0 结束采集 共用时22ms 成功采集1通道 开始通道1 结束通道1 返回值0

     通道号   采集标志   当前值

          0 ,    0 ,0

          1 ,    3 ,0

          2 ,    0 ,0

          3 ,    0 ,0

          4 ,    0 ,0

          5 ,    0 ,0

          6 ,    0 ,0

          7 ,    0 ,0

          8 ,    0 ,0

          9 ,    0 ,0

         10 ,    0 ,0

         11 ,    1 ,5

         12 ,    0 ,0

         13 ,    0 ,0

         14 ,    1 ,5

         15 ,    1 ,0

         16 ,    1 ,0

17:6:5(216180) 设备0 开始采集 1 共4通道需要采集 待处理命令总数0

     通道号   采集标志   当前值

网友A:
昆仑通态的配方啊  别和和帮助学,用传送指令不好理解,数据还得联一起,不方便,稍有不注意,就和别的地址重复了

既然都是写在一个策略里,那就直接一个字一个字的传送,

配方几个元素就写几条传送命令,非常方便

例如
!SetDevice(设备0,6, "Write(V,400,DF=面粉;V,404,DF=水;V,408,DF=糖;V,412,DF=盐;V,416,DF=油)")

你看多么直观  写在按钮脚本里更直接

或者直接 在按钮脚本写写个公式,触摸屏里的配方直接等于PLC寄存器

V400=配方_面粉

V404=配方_

更方便

楼主:
文件如上,请大师给看下,在策略里

楼主(2021-03-17):
沉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