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流分拣PLC程序求助,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9-11-06):
物流分拣程序求助:

多个分拣口,分拣的货物为物流周转箱,周转箱贴有二维码,每一个分拣口前都有扫码器,扫码器的触发有扫码前的光电传感器触发。货物从电滚筒输送线输送过来,到达

扫码前光电传感器,触发扫码,PLC将读到的码传给WCS,由WCS判断周转箱的走向,然后又PLC来控制滚筒和摆轮的摆角和旋转(摆角为int直行0°和摆动45°,两个动作;旋转为一个动作bool)。

三角符号代表光电安装位置,方框代表扫码的安装位置。

注:分拣机为斜摆轮分拣机;电滚筒输送机为1米/段,光电安装到输送机中间位置;滚筒的动作为bool量,true动作,false停机;

请教:1、逻辑程序的思路应该如何写?

          2、如何通过程序的编写提高分拣的效率?

         3、扫码后,周转箱在往前运行,如何保证WCS下发的动作指令就是对应的相应的周转箱的而不是其他周转箱的?

网友A:
这种叫摆轮分拣线,速度比较低的一种分拣线,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周转箱触发读码器,读码器经PLC向WCS发送申请到PLC收到结果,这个数据交互周期,也就是周转箱上摆轮哪一刻一定要收到结果,是直行还是转弯,否则就要优化程序、移动光眼位置。

2、对于转弯的周转箱,摆轮回位的时机掌控,最好是加一个检测传感器,不要用时间定时器。

3、不管上一个周转箱是直行还是转弯,在没有完全通过摆轮前,下一个箱子不准上摆轮。

4、分拣错误率和上面三点均有关系,注意节点的信息记录,最好是记录到数据服务器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叫摆轮分拣线,速度比较低的一种分拣线,需要注意以下...

感觉这种分拣确实很牛逼,现在物流分拣确实很强大

楼主: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http://bbs***/archive.aspx?id=472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