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示教(万能)程序请教

楼主(2019-11-07):
有做MP2300S  MP3000的一些程序   最近想运用触摸屏示教功能   但不知道怎么在同步中  做运动控制   想了半天  没想通怎么在运动程序中去编写这个逻辑  比如我有12个轴   我不可能把12个轴的排列组合都做出来啊  求大神指教!

楼主:
我说的示教不是机器人的示教啊   我也不知道大家怎么称呼的   以前松下的工程师说示教    后来安川的工程师说是万能 程序         就是在触摸屏上编写单步动作  一般PLC是用索引寄存器来存储这些数据   自动运行的时候再反向读取   调机员实现无电脑  傻瓜式编程

网友A:
楼主说的应该是一个手持式编程器吧?有图片吗????

网友B:
每个单步中,都关联12个轴,(假设有12轴),调机人员如不计划移动某个轴,给某轴位移量为0即可(增量坐标),插补能16轴,不知插补是不是提到的同步

楼主:
不是手持式   就是在触摸屏上编程  其实就是存储每一步的数据   这些数据会对应控制器的各个动作  这个逻辑要自己去编写   然后把这些数据存储在 触摸屏或者控制器里面   当自动运行的时候 反向读取到对应的寄存器里面 然后控制器就会对应执行某些特定动作。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应该是一个手持式编程器吧?有图片吗????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应该是一个手持式编程器吧?有图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单步中,都关联12个轴,(假设有12轴),调机人员...

同步不是插补  要是只做插补那到是简单了   同步就是并列执行几段程序   在这几段程序当可能又插补    他的结构是这样的 比如并列执行A1 B1两端程序

INC;

PFORK A1 B1;

            A1: MVS [X]ML0 [Y]ML2  F1000K;

                  JOINTO C1;

           B1: MVS [X]ML4 [S]ML6  F1000K;

                  JOINTO C1;

           C1:PJOINT;

如果我给ML0=0,也会出现运动警报,因为就算它不动但和他插补的轴还在动,它的运动指令就一直还在,上下同时给它复制他就报警了,对相同的轴同时指定了运动命令。

网友B:
同一时刻,机台只有一个状态,这一个状态无非是几个轴合成的结果,可以事先把轴分成几组,不知可行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一时刻,机台只有一个状态,这一个状态无非是几个轴合成...

好像不行啊,因为他可能写任何状态, 就是说并列块1他可以写1个轴  2个轴……11个轴 同样并列块2也是需要随便写任何轴的, 可能还有并列3 、 并列4 ,就没有特定的规律。  要么我就给他规定只能有那几种并列执行的形式 ,  可以到是有可能可以 , 但是限制了程序的灵活性, 好像不太完美。  那我还不如调用梯形图 用插补速度去算好每个轴的速度 ,然后每个轴单独走, 好像那样也可以, 不过好像也可能出现速度除不净的情况。这种程序我知道安川的有人做过,但我不知道他们做的有没有这种并列执行几个块中有插补的,没有头绪啊!

网友B:
同一时刻,机台只有一个状态, 这个是确定的,而这个结果必需得有确切的轴。一个轴同一时刻不可能有一个以上的状态,觉得编不出你要求的多个状态来

网友C(2019-12-11):
顶一个,看看是什么东西

网友D: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