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一聊:冷冻式干燥机启动运行的哪些事儿

楼主(2019-11-07):
我们知道,冷冻式干燥机的运行方式是手动兼自动运行,根据需要,确定连续运行或间断运行。其主要作用是利用冷媒与压缩空气进行热交换,使上游的压缩空气温度降到2~10℃范围的露点温度,去除空气中的水蒸汽、油雾和颗粒物。那么,冷冻式干燥机启动运行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下面,我们就简单说说冷冻式干燥机启动运行的哪些事儿。

一、冷冻式干燥机启动前的检查

1、管网系统所有阀门均处于正常待工作状态。

2、仪表盘上冷媒高压表、冷媒低压表有指示,且基本相等。

3、冷却水阀门打开,水压应在0.15~0.4MPa之间(参考供应商技术手册),水温在31℃以下。

4、检查电源电压、相数、频率是否符合规定(请参照铭牌),电压不得超过额定值10%(参考供应商技术手册)。

二、冷冻式干燥机的启动及运行

1、启动

(1)按下“启动”按钮,交流接触器延迟3分钟后启动,冷媒压缩机开始运转。

(2)观察仪表板,冷媒高压表应缓慢上升至1.4MPa(参考供应商技术手册)左右,冷媒低压表应缓慢下降至0.4MPa(参考供应商技术手册)左右;此时机器已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3)在干燥机运转3~5分钟后,先缓慢打开入口空气阀门,再按照加负载速率打开出口空气阀门,直至满负荷。

(4)检查入、出口空气压力表是否正常(两表读数差0.03MPa应属正常)。

(5)检查自动排水器排水是否正常。

(6)定时检查干燥机工况,记录空气入、出口压力,冷媒高、低压力等。

2、停机

(1)关出口空气阀门。

(2)关入口空气阀门。

(3)按下“停止”按钮即可。

3、运行中注意事项

(1)请勿连续启动冷媒压缩机,每小时启停次数不得大于6次。

(2)避免在无负载下长时间运转。

(3)为了保证供气质量,务必遵守开机、停机顺序。

①开机:让干燥机运转3~5分钟后再开空压机或进气口阀门。

②关机:先关空压机或出气口阀门再关干燥机。

(4)管网中有跨接于干燥机进、出气口的旁路阀,在运行时一定要将旁路阀关紧,避免未经处理的空气进入下游用气管网。

(5)空气压力不得超过0.95MPa(参考供应商技术手册)。

(6)冷却水温度不超过31℃。

(7)入口空气温度不超过45℃。

(8)在环境温度低于2℃时请不要开机。

(9)一般操作只要控制“启动”、“停止”按钮即可。

(10)电控柜内时间继电器设定不得少于3分钟。

(11)风冷型冷干机冷却风扇受压力开关控制,冷干机在环境温度较低工作时,风扇不转属正常现象。随着冷媒高压增加风扇会自动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