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RJ45连接器接线标准及端接以太网电缆的步骤!

楼主(2019-11-07):
电脑中的水晶接头,就是我们所说的RJ45连接器。在将RJ45连接器连接到以太网电缆时,有2种不同类型的接线标准可以选择,分别是直通连接和交叉连接,这两种标准都可用于直通电缆中RJ45引脚单独排列的八根电线T568A和T568B。下文主要介绍RJ45连接器接线标准及端接以太网电缆的步骤!

RJ45连接器

交叉连接

交叉连接与直通连接不同,因为两端的颜色顺序不同,所以没有必要花时间记住这个连接中可能有多少颜色顺序。可以通过使用T-568A标准连接一端而使用T-568B标准连接另一端来获得交叉连接。或者通过简单地用橙色电线将绿色电线组切换到位来记住颜色编码。

直通连接

使用直通连接接线标准的两端颜色顺序是相同的,因为无论使用标准T-568A还是T-568B,一旦确定了一端的颜色顺序,另一端的颜色顺序也是一样的。以T568A直通连接为例,一个模块化插头的颜色顺序是绿色/白色,绿色,橙色/白色,蓝色,蓝色/白色,橙色,棕色/白色和棕色。另一个模块化插头的颜色顺序必须与之对应。

使用RJ45连接器端接以太网电缆的简单指导

如果您有在LAN中安装或维护电缆的经验,您可能知道使用RJ45连接器端接Cat5e或Cat6a铜缆有多重要。掌握这项技能有时可以节省以太网电缆安装的时间和金钱,下面是一些简单的教程。

第一步:使用压接工具修剪以太网电缆的末端。剥去大约一英寸的夹克,将双绞线留在外面。

第二步:将4根双绞线分开并展开每对。尽可能地平整电线,以便为正确插入连接器做准备。

第三步:明确您所基于的标准,然后根据该标准仔细按顺序放置电线。

第四步:握住RJ45连接器并小心地将准备好的电线插入连接器,将它们推过连接器,直到电线末端从连接器的引脚侧出来,确保颜色顺序正确。如果没有,请从连接器上拔下电线并再次进行。

第五步:使用压接工具小心地切割电线末端。确保端部尽可能与连接器表面齐平,以确保良好的插入式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