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台达A2伺服MODBUS通讯,看台达手册没有启动伺服地址

楼主(2019-11-07):
三菱plc与台达A2伺服MODBUS通讯,看台达手册没有启动伺服地址,该怎么启动伺服(最好有程序有图)谢谢、、、跪求

网友A:
这是接线图

参数设置

程序是台达的PLC,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接线图参数设置程序是台达的PLC,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看了你这个我也看不出启动命令是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这是接线图参数设置程序是台达...

程序里面没有写,可以看控制图,DI1是启动命令,DI1信号0N,是启动信号,DI2信号ON,开始定位,按照规定圈数运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三菱的可以用吗 台达A2的和你给的这个不一样

网友C:
看看这个能不能帮到你 http://bbs.gongkong.com/d/201612/702469_1.s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引用 Lasermade 的...

三菱和台达基本指令都一样,楼主替换一下就可以了。

只有这样楼主记忆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