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不用定位模块怎么控制伺服

楼主(2019-11-07):
西门子s7-300不用定位模块怎么控制伺服,没看到有这个指令(最好有程序)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调用专门库文件,专门块,可以...

楼主要不加定位模块,所以我们就不要考虑其他了,直接告诉他脉冲控制就行了

而且还是Q输出点控制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201911/812462_1.shtml

这是资料自己去下载吧。里面有详细介绍,模拟量定位和输出定位

网友A:
微信截图_20191107122000.png调用专门库文件,专门块,可以实现控制

网友C:
可以通过PROFINET控制,不过前提是伺服需要支持PN通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调用专门库文件,专门块,可以实现控制

西门子PLC是可以控制伺服的。 一般PLC可以通过发脉冲的形式给伺服驱动器做位置环定位控制,前边两个输出口,晶体管输出型的。也可以通过PLC模拟量给伺服电机进行速度和力矩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微信截图_20191107170058.png可以直接调用程序。

网友B:
前提是要说出伺服需要通过什么方式控制

网友D:
要是西门子的产品,肯定首选PN方式通讯走定位伺服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调用程序。

回复内容:谢谢!

引用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2...

楼主:
那款伺服支持PN通讯

引用 网友D:
要是西门子的产品,肯定首选PN方式通讯走定位伺服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款伺服支持PN通讯回复内容:对: 郭远林  要是西门...

西门子V90系列支持,PN控制模式

网友E(2019-12-18):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

网友F(2020-05-21):
如果是第三方的伺服可以用315T+Im174,用通讯可以用profinet

网友G(2021-08-05):
可查阅手册

网友H:
楼主要不加定位模块,所以我们就不要考虑其他了,直接告诉他脉冲控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