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PLC数据变量问题

楼主(2019-11-07):
用的PLC是1769-L33ER,变量里没有0-65535的UINT数据类型,导致我用MODBUS采集上来的智能电表(32位无符号整数)数据出现溢出,求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AB的INT数据类型为有符号整形,即-32768~32767,可以尝试INT的高8位和低8位转换,再copy到一个INT里,或者类似的这种转换,多尝试几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