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伺服电机扭矩模式无法使能

楼主(2019-11-07):
现在在做一个项目用到松下A5伺服电机,使用位置-扭矩模式控制电机,当切换到扭矩模式后,电机的使能就没有了,电机轴就可以用手转动,切换到位置模式使能又正常了,请问这是是么问题呀?求大神解决一下

楼主:
回复内容:我找到原因了,我的驱动器是脉冲型的,只能走位置模式,扭矩模式动不了,麻烦您了,谢谢回复

引用 网友A:
你的扭矩设置多大,是不是扭矩设置小了,造成你的感觉没有使能

网友A:
楼主上传你的电气图纸,我们看看你是怎么接线的。

楼主:
回复内容:就是按照这样接的

引用 网友A:
楼主上传你的电气图纸,我们看看你是怎么接线的。

网友B:
扭矩模式手动可以转动是正常的啊

网友A:
微信截图_20191107155312.png我看了一下模板,松下,扭矩和位置的使能都是一个接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就是按照这样接的对: 李东泽  楼主上传你的...

你为什么这么接线啊

感觉你的接线有问题

网友C:
扭矩模式可以正常使用吗?如果可以正常使用那没啥影响

网友A:
你的扭矩设置多大,是不是扭矩设置小了,造成你的感觉没有使能

网友B:
转矩模式给使能正常启动就没有问题

网友D(2019-12-18):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