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CT二次回路接地、等电位反措

楼主(2019-11-07):
电压互感器:

1、独立的、与其它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没有电的联系的二次回路中性线,应在开关场实现一点接地,包括重合闸和检同期装置用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

2、公用电压互感器的二次回路只允许在控制室内有一点接地。

3、用于发电机定子接地保护的发电机中性点电压互感器二次侧接地点应设在接地保护柜内。

4、线路电压抽取用电压互感器的二次回路及高压电容器组的放电电压互感器的二次回路应在开关场一点接地。

5、所有PT的中性点均引至中控室中的某一保护柜内全站一点接地。

电流互感器:

1、公用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的二次回路只允许、且必须在相关保护屏内一点接地。接地点设在直接连接的保护屏端子排外侧端子。【释义】公用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的情况包括:差动保护、各种双断路器主接线的保护直接进行物理并接的电流和回路。

2、独立的、与其它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没有电的联系的二次回路应在开关场一点接地。【释义】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在开关场接地更适宜,当一次绕组击穿时,接地线最短,限制高电压传入二次回路最有效。

3、

开口三角不设置熔断器,用于励磁的电压互感器不用熔断器。

关于接地:

1. 电压互感器N相用4mm2的双色线接至接地母排上,并在接地线两侧悬挂“全站TV N600唯一接地点,不得拆除”的标示牌。

2. 开关场的端子箱内应设置截面不少于100 mm2的裸铜排,并使用截面不少于100 mm2 的铜缆与电缆沟道内的等电位接地网连接。

3. 装设静态保护和控制装置的屏柜地面下宜用截面不小于100mm2的接地铜排直接连接构成等电位接地母线。接地母线应首末可靠连接成环网,并用截面不小于50mm2、不少于4 根铜排与厂、站的接地网直接连接。

4. 静态保护和控制装置的屏柜下部应设有截面不小于100mm2的接地铜排。屏柜上装置的接地端子应用截面不小于4mm2的多股铜线和接地铜排相连。接地铜排应用截面不小于50mm2的铜排与地面下的等电位接地母线相连。

5. 所有二次电缆的屏蔽层应使用截面不小于4mm2多股铜质软导线可靠连接到等电位接地网的铜排上。

6. 差动保护电流回路应采用4MM2的电缆。

7. 应将升压站金属穿管的上端与设备底座良好焊接,下端就近与主接地网良好焊接。

8. 公用电压互感器的二次绕组的二次回路只允许有一处接地,接地点宜设在控制室内。独立的、与其他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没有电气联系的应在配电设备区一点接地。

9. 公用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的二次回路只允许在相关保护屏、柜内一点接地。独立的、与其他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没有电气联系的应在配电设备区一点接地。

10. 屏蔽电缆的屏蔽层应在开关场和控制室内两端接地。在控制室内屏蔽层宜在保护屏上接于屏柜内的接地铜排;在开关场屏蔽层应在与高压设备有一定距离的端子箱接地。互感器每相二次回路经两芯屏蔽电缆从高压箱体引至端子箱,该电缆屏蔽层在高压箱体和端子箱两端接地。

11. 保护室与通信室之间所用(通讯)信号传输电缆,应采用双绞双屏蔽电缆,屏蔽层在两端分别接地。

12. 传送音频信号应采用屏蔽双绞线,其屏蔽层应在两端接地。

13. 传送数字信号的保护与通信设备间的距离大于50m 时,应采用光缆。

14. 对于低频、低电平模拟信号的电缆,如热电偶用电缆,屏蔽层不得构成两点或多点接地,宜用集中式一点接地。屏蔽层必须在最不平衡端或电路本身接地处一点接地。

15. 对于双层屏蔽电缆,内屏蔽应一端接地,外屏蔽应两端接地。

16. 电缆屏蔽层的型式宜为铜带屏蔽。

17. 模拟量及脉冲量弱电信号输入回路电缆应选用对绞屏蔽电缆,芯线截面不宜小于0.75mm2。交流采样的信号电缆,芯线截面不宜小于2.5mm2;

18.

南方电网要求如下:

1. 电缆接地线整理直径均匀,并用热缩套管保护。保护及相关二次回路和高频收发信机的电缆屏蔽层应使用截面不小于4 mm2多股铜质软导线可靠连接到等电位接地网的铜排上。

2. 电压互感器二、三次绕组的N线在端子箱分开,用不同电缆引出到控制室。来自开关场电压互感器二次的四根引入线ABCN和电压互感器开口三角绕组的两根引入线LN均应使用各自独立的电缆。

3. 全站各电压等级TVN600只能有一个接地点,该接地点应接至等电位接地母线,在接地线两侧分别悬挂“全站TV N600唯一接地点,不得拆除”的标示牌。

4. 己在控制室一点接地的电压互感器二次线圈,宜在开关场将二次线圈中性点经放电间隙或氧化锌阀片接地,其击穿电压峰值应大于30·Imax伏(Imax为电网接地故障时通过变电站的可能最大接地电流有效值,单位为kA)。应定期检查放电间隙或氧化锌阀片,防止造成电压二次回路多点接地的现象。---升压站端子箱内加击穿保险JBO-220。

5. 差动保护电流回路应采用4MM2的电缆。

6. 应在主控室、保护室、敷设二次电缆的沟道、开关场的就地端子箱及保护用结合滤波器等处,使用截面不小于100 mm2的裸铜排(缆)敷设与主接地网紧密连接的等电位接地网。

7. 在主控室、保护室柜屏下层的电缆室内,按柜屏布置的方向敷设100 mm2的专用铜排(缆),将该专用铜排(缆)首末端连接,形成保护室内的等电位接地网。保护室内的等电位接地网必须用至少4根以上、截面不小于50mm2的铜排(缆)与厂、站的主接地网在电缆竖井处可靠连接。

8. 沿二次电缆的沟道敷设截面不少于100 mm2的裸铜排(缆),构建室外的等电位接地网等电位接地网。

9. 分散布置的保护就地站、通信室与集控室之间,应使用截面不少于100 mm2的、紧密与厂、站主接地网相连接的铜排(缆)将保护就地站与集控室的等电位接地网可靠连接。

10. 开关场的就地端子箱内应设置截面不少于100 mm2的裸铜排,并使用截面不少于100 mm2 的铜缆与电缆沟道内的等电位接地网连接。

11. 静态保护和控制装置的屏柜下部应设有截面不小于100 mm2的接地铜排。屏柜上装置的接地端子应用截面不小于4mm2的多股铜线和接地铜排相连。接地铜排应用截面不小于50mm2的铜缆与保护室内的等电位接地网相连。---各个屏柜及箱体的下部均需设置等电位铜排,截面不小于100 mm2。此专用接地铜排首末端同时联接,然后该接地网的一点与控制室按地网联通。

12. 在开关场的变压器、断路器、隔离刀闸、结合滤波器和电流、电压互感器等设备的二次电缆应经金属管从一次设备的接线盒(箱)引至就地端子箱,并将金属管的上端与上述设备的底座和金属外壳良好焊接,下端就近与主接地网良好焊接。在就地端子箱处将这些二次电缆的屏蔽层使用截面不小于4 mm2多股铜质软导线可靠单端连接至等电位接地网的铜排上。

13. 保护室与通信室之间所用信号传输电缆,应采用双绞双屏蔽电缆,屏蔽层在两端分别接地。

14. 继电保护二次回路应按下列要求接地:

公用电压互感器的二次绕组的二次回路只允许有一处接地,接地点宜设在控制室内。独立的、与其他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没有电气联系的应在配电设备区一点接地。为保证接地可靠,各电压互感器的中性线不得接有可能断开的开关或熔断器等。来自电压互感器二次绕组和开口三角绕组应使用各自独立的电缆分别引到控制室或保护室。

独立的、与其他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没有电气联系的应在配电设备区一点接地。公用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的二次回路只允许在相关保护屏、柜内一点接地。

对于微机型继电保护装置屏柜内的交流供电电源(照明、打印机和调制解调器)的N线不允许接入等电位专用铜排。

遵守保护装置24V开入电源不出保护室的原则,以免引进干扰。

15. 宜取消电压互感器二次B相接地方式,或改为经隔离变压器实现同步并列。

16. 变压器中性点应有两根与主地网不同干线连接的接地引下线,并且每根接地引下线均应符合热稳定校核的要求。重要设备及设备架构等宜有两根与主地网不同干线连接的接地引下线,并且每根接地引下线均应符合热稳定校核的要求。连接引线应便于定期进行检查测试。

17. 用于集成电路型,微机型保护的电流、电压和信号接点引入线,应采用屏蔽电缆,屏蔽层在开关场与控制室同时接地。

关于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接地:

《国家电网公司十八项电网重大反事故措施(试行)继保专业反措》中规定:

重视继电保护二次回路的接地问题,并定期检查这些接地点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继电保护二次回路接地,应满足以下要求:

1、公用电压互感器的二次回路只允许在控制室内有一点接地,为保证接地可靠,各电压互感器的中性线不得接有可能断开的开关或熔断器等。己在控制室一点接地的电压互感器二次线圈,宜在开关场将二次线圈中性点经放电间隙或氧化锌阀片接地,其击穿电压峰值应大于30·Imax伏(Imax为电网接地故障时通过变电站的可能最大接地电流有效值,单位为kA)。应定期检查放电间隙或氧化锌阀片,防止造成电压二次回路多点接地的现象。

2、公用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二次回路只允许、且必须在相关保护柜屏内一点接地。独立的、与其他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的二次回路没有电气联系的二次回路应在开关场一点接地。

3、微机型继电保护装置柜屏内的交流供电电源(照明、打印机和调制解调器)的中性线(零线)不应接入等电位接地网。

附:电力工业部电安生[1994]191 号文《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反事故措施要点》,电压互感器二次侧如为星形接线,应将中性点接地,B 相接地方式宜取消。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反事故措施要点》

8. 仪用互感器及其二次回路

8.1 电流互感器及电压互感器的二次回路必须分别有且只能有一点接地。

8.2 由几组电流互感器二次组合的电流回路,如差动保护、各种双断路器主结线的保护电流回路,其接地点宜选在控制室。

8.3 经控制室 零相小母线(N600)联通的几组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只应在控制室 将N600一点接地,各电压互感器二次中性点在开关场的接地点应断开;为保证接地可靠,各电压互感器的中性线不得接有可能断开的开关或接触器等。

8.4 已在控制室一点接地的电压互感器二次线卷,如认为必要,可以在开关场将二次线卷中性点经放电间隙或氧化锌阀片接地,其击穿电压峰值应大于30Imax伏,Imax为电网接地故障时通过变电所的可能最大接地电流有效值,单位为千安。

8.5 宜取消电压互感器二次B相接地方式,或改为经隔离变压器实现同步并列。

8.6 独立的、与其他互感器二次回路没有电的联系的电流或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可以在控制室内也可以在开关场实现一点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