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设备窗口问题

楼主(2019-11-07):
我打开MCGS设备窗口添加任何一个父设备或者子设备后  双击“属性”就一直显示有问题,求大神指教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估计是软件安装不好。或者跟系统不兼容。建议重新安装。

网友B:
看看你电脑系统,这是软件没装好的表现,换台电脑装一下

网友C:
这种问题估计是软件安装不完整造成的,卸载再装一下试试,不行就换个系统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