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教程:你是否真的了解CAD中的多段线(PLINE)!

楼主(2019-11-07):
多段线是由直线段和(或)弧线段组成的一种图形对象,在使用浩辰CAD制图软件绘图的过程中用得比较多,因为是一个整体,编辑处理方便,多段线还可以设置宽度,并且可以直接查询面积和长度参数。下面分享CAD教程之多段线相关知识点,检验一下你是否真的了解多段线!

你知道多段线可以设置成不同线宽吗?你知道多段线可以用来画箭头吗?

大家都知道多段线可以设置宽度,但不少人不知道多段线的直线段或弧线段时都可以将起点和端点设置成不同宽度,利用这种特征,我们可以绘制成箭头或其他形状的平面图形。

如果多段线各个点的宽度一致,在特性面板中会显示全局宽度参数。如果宽度不一致,全局宽度会显示为空,输入一个全局宽度可以让各点宽度恢复一致。

多段线的半宽和宽度参数有什么区别吗?

绘制多段线的时候,发现多段线有宽度W参数,还有一个半宽H参数,这两个参数作用不同吗?

半宽和宽度参数的作用是相同的,都是用来设置多段线的宽度,只是让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已知条件来选择用哪个参数。在特性面板(CTRL+1)中可以看到多段线并没有半宽参数。

为什么打开图纸直接画多段线就有宽度?

有时候我们打开一张图纸后画多段线,并没有设置宽度,但画出来的多段线就有宽度是怎么回事?

当设置了多段线宽度后,最后一个宽度值将被记录下来,下次绘制的时候会自动使用这个值,而且这个值还会跟图纸一起保存,变量名称=PLINEWID。想将宽度恢复为零,在绘制多段线的时候重新将宽度设置成0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直接将PLINEWID变量的值设置为0

你知道用多段线怎么画圆吗?

圆无法设置宽度,有时我们需要能设置宽度的圆,但圆用编辑多段线PE命令也无法转成多段线,只能用多段线来画圆,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用圆环DONUT(DO)命令来画圆,画出来的就是带宽度的圆形多段线。

一种是用多段线来画,确定起点后,先输入A,回车,转换为圆弧绘制模式,我们可以利用半径或其他参数绘制一段圆弧,然后直接输入CL(闭合),回车,就得到一个圆形的多段线。

你知道多段线用来模拟三维模型吗?

下面这些图形都是多段线你相信吗?

其实不光多段线,其实直线、圆弧、圆等二维图形有一个厚度参数。可以通过设置厚度THICKNERSS值,让所有二维图形绘制时就带上厚度,也可以在这些图形绘制后到特性面板中修改厚度值。

你知道有哪些命令能画出多段线?

在浩辰CAD中除了PLINE以外,还有几种图形其实也是多段线,只是形状相对比较特殊,绘制时的参数和方式也各不相同,如矩形REC、多变形POL、圆环DO、修订云线REVCLOUD。利用这些命令绘制的图形如下图所示。

椭圆也能画出多段线,只是先需要将PELLIPSE设置成1,不过绘制出来的是二维多段线。

你知道多段线设成虚线时默认是每段分开生成的吗?

当多段线被设置为虚线时,不知道你注意过没有,每一段直线或圆弧的虚线都是重新计算的,先计算每段能放多少个虚线单元,放不下一个单元的部分就会在两端补上实线,如果其中某条线段长度小于一个线型单元就会直接显示为实线,如下图所示。

要想让虚线将多段线作为整体进行排列,需要在特性面板或用编辑多段线PE命令打开线型生成参数,如下图所示。

小结

上面这些知识点你知道多少?这些知识点是否对你有帮助?

关于多段线使用技巧和知识点还有不少,比如多段线提供的多种弧线段绘制方式怎么使用,多段线和其他图形之间怎么转换等等,这里就不再介绍了。以上就是浩辰CAD教程之多线段的相关内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