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S7-200SMART

楼主(2019-11-07):
求解西门子PLC S7-200 SMART 数据类型比较通熟易懂的文献。

网友A:
7-200 SMART的数据主要分为:

  • 与实际输入/输出信号相关的输入/输出映象区:

    • I:数字量输入(DI)

    • Q:数字量输出(DO)

    • AI:模拟量输入

    • AQ:模拟量输出

  • 内部数据存储区

    • V:变量存储区,可以按位、字节、字或双字来存取V 区数据

    • M:位存储区,可以按位、字节、字或双字来存取M区数据

    • T:定时器存储区,用于时间累计

    • C:计数器存储区,用于累计其输入端脉冲电平由低到高的次数

    • HC:高速计数器,独立于 CPU 的扫描周期对高速事件进行计数,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是只读值,仅可作为双字(32 位)来寻址

    • AC:累加器,可以像存储器一样使用的读/写器件,可以按位、字节、字或双字访问累加器中的数据

    • SM:特殊存储器,提供了在 CPU 和用户程序之间传递信息的一种方法。 可以使用这些位来选择和控制 CPU 的某些特殊功能, 可以按位、字节、字或双字访问 SM 位

    • L:局部存储区,用于向子例程传递形式参数

    • S:顺序控制继电器,用于将机器或步骤组织到等效的程序段中,实现控制程序的逻辑分段。 可以按位、字节、字或双字访问 S 存储器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201911/812467_1.shtml

还是这些内容。西门子数据类型分享

网友B:
找了一个 https://wenku.baidu.com/view/24ecbca7f71fb7360b4c2e3f5727a5e9856a272f.html

网友C:
这些基础型东西,编程系统手册里介绍很详细,这里有个文件对你很有帮助,学编程有它很不错: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cSpfTtPRKIkDYYsd3GwDA

提取码:qywa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些基础型东西,编程系统手册里介绍很详细,这里有个文件...

4楼分享的资料不错,查看很方便,里面还有很多相关的下载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7-200 SMART的数据主要分为:与实际输入/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7-200 SMART的数据主要分为:与实际输入/输出...

引用 网友C:
这些基础型东西,编程系统手册里介绍很详细,这里有个文件...

网友A:
不用客气,楼主有什么问题,以后直接来论坛发帖就行了

网友E(2019-12-18):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