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软件不同版本可以安装在同一台电脑上吗?

楼主(2019-11-07):
西门子SMART软件不同版本可以安装在同一台电脑上吗?比如V2.2与V2.4版本可以装在同一台电脑上吗?不考虑虚拟机

网友A:
 一般软件都是装最高版本,很多软件有向下兼容的功能,感觉没必要装几个版本,就装最高版本就可以了。但是博途软件有点坑,改造项目过程遇到一个问题,别人V13下载的软件,用V15.1版本根本就无法上传程序,一直往下装,知道V13才成功上传了PLC里面程序。

网友B:
可以的,但是需要装虚拟机,

如果没有没有虚拟机,是不可以的

网友C:
还是要安装虚拟机的

网友D:
西门子的软件、AB的软件,个人认为都是特别垃圾!!

他们的软件自身兼容性都很差,同时还有就是西门子的产品与第三方产品的兼容性更差,这些都是与当前主流的开放兼容背道而驰的:这些品牌的野心太大,妄想一统全球,他们真的以为他们是东方不败吗???

相比之下,三菱、欧姆龙之类,基本都是一个软件兼容向下,除了个别淘汰实在太久的(例如90年代早期就淘汰的产品),都是一个软件搞定

楼主:
我前提是不想装虚拟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前提是不想装虚拟机

那就电脑上装双系统,也可以,

如果在一个系统里,不能同时按照两个版本的

因为软件自动检测

网友E:
我电脑里  200  smart  博图 还有 s7   都装一起 不冲突,博图好像和WINCC冲突,我把WINCCC装虚拟机了,其他的不冲突,

网友F:
我的装了几个版本,还好,没有什么错误提示。

网友G(2019-12-19):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

网友H(2020-04-17):
引用 网友D:
西门子的软件、AB的软件,个人认为都是特别垃圾!!他们...

我感觉也是,特别西门子的软件,动不动就和别的软件冲突,安装太费劲,类似产品应该慢慢被淘汰。。

网友A(2024-02-21):
其实你安装高版本就行了,低版本编写的程序也可以用高版本正常打开正常下载

网友I:
安装一个高版本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