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部件关联

楼主(2019-11-08):
eplan,我把中间继电器的线圈关联到一个施耐德中继部件,然后这个线圈旁边会显示出所有辅助触点的映像,但是我只用了一对触点,怎么设置能只显示用过的这一对触点呢?

网友A:
这个看你继电器部件有挤兑触点,基本上全部显示出来的,只不过你用到的触点会有编号表示

网友B:
这个设置不了,一般都是自动显示出来的

你用哪个显示哪个

如果想继续用曾经用过,那就设置编号一样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你继电器部件有挤兑触点,基本上全部显示出来的,只不过你用到的触点会有编号表示

是的,用到的会后面附带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设置不了,一般都是自动显示出来的你用哪个显示哪个如果想继续用曾经用过,那就设置编号一样的即可

好吧,既然不了,那就都显示吧,多占点地方

网友C:
你也可以通过属性上显示这个关联参考取消隐藏试试看,

网友D(2019-12-19):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

网友E:
这个值得学习

网友F:
image.png你是不是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是部件与实物不符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