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你了解Rosemount罗斯蒙特变送器性能和优点

楼主(2019-11-08):
带你了解Rosemount罗斯蒙特变送器性能和优点

罗斯蒙特变送器性能-

1、电磁干扰/射频干扰(EMI/RFI影响):由20至1000MHz,场强达至30V/M时,罗斯蒙特系列压力变送器输出漂移小于±0.1%量程;

2、负载影响:罗斯蒙特系列压力变送器没有负载影响,除非电源电压有变化;

3、电源影响:小于±0.005%输出量程/伏特;

4、静压影响:有两点影响:首先是量程:可修正至±0.2%输出读数/6895kPa。对于量程3,可修正至±0.25%,罗斯蒙特系列压力变送器的输出读数/6895kPa,其次是零点:对于量程4至8,在kPa下为±0.25%URL,量程3为±0.5%URL。罗斯蒙特系列压力变送器零点误差可在线通过调零修正;

5、振动影响:罗斯蒙特系列压力变送器在任意轴向上,200Hz下振动影响为±0.05%URL/g;

6、环境温度影响:总体误差:±(0.2%URL+0.18%校验量程)/56℃;零点误差:±0.2%URL/56℃;

7、安装位置影响:所有的零点漂移都可修正掉;无论何时对量程无影响。罗斯蒙特系列压力变送器零点漂移至多为±0.25kPa。

罗斯蒙特变送器优点-

1、可以在罗斯蒙特3051系列变送器的两线输出口增设防浪涌防雷器件,有利于安全防雷防爆;

2、罗斯蒙特3051系列变送器不易受寄生热电偶和沿电线电阻压降和温漂的影响,可用非常便宜的更细的双绞线导线;

3、采用两线制的罗斯蒙特3051系列变送器,各个单台示读装置或记录装置,可以在电线长度不等的不同通道间进行换接,不因电线长度的不等造成精度的差异;

4、将罗斯蒙特3051系列变送器输出的4mA用于零电平,使判断输送线开路或传感器损坏(0mA状态)十分方便;

5、在电流源输出电阻足够大时,经磁场耦合感应到导线环路内的电压,罗斯蒙特3051系列变送器不会产生显著影响,因为干扰源引起的电流极小,一般情况利用双绞线就能降低干扰;

6、一般电容性干扰会导致接收器电阻有关误差,而对于罗斯蒙特3051两线制变送器的4-20mA两线制环路,接收器电阻通常为250Ω(取样Uout=1~5V)这个电阻小到不

3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