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语言使用的调查结果

楼主(2019-11-08):
下面是VX的连接,复制到VX打开即可查看

一共3个问题,,你会发现大多数人在使用什么语言

https://mp.weixin.qq.com/s/-DcS6UlJThJHdxkSh2I15g

网友A:
楼主现在是ST语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现在是ST语言吗

现在写PLC,如果支持ST,优先使用ST,其次选梯形图

网友B:
我一般会用ST打包功能块,然后把流程控制 部分用梯形图来写方便别人调试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会用ST打包功能块,然后把流程控制 部分用梯形图...

像欧姆龙小型PLC,程序不支持ST,但是功能块支持,所以这种方法用一次爽一次,一直用一直爽

网友C:
这个没有可比性,各有各优点,还有根据自己使用习惯,自己觉得好就是真的好,每种语言存在有它意义

网友D:
我感觉还是C语言灵活方便快捷。

网友E:
根据需要选择,目前ST语言适合大量计算的,如果普通编程直接梯形图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楼主现在是ST语言吗 内容的回复!-------------------------现在写PLC,如果支持ST,优先使用ST,其次选梯形图

st语言是不是需要高级语言的功底,话说现在就用过梯形图和sfc

网友G:
首先要清楚各种语言的使用环境,梯形图使用于逻辑处理,ST结构化语言适合计算,sfc顺控,fbd适用于工艺流程。任何一种功能四种语言应该都能实现,如果纯逻辑的东西你非得用ST或其他的语言写,大家又能说什么呢?程序重要的不是自己看,你不可能只维护自己编写的程序,我认为编程最好的结果就是简洁明了,便于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