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直流电机有哪些检验标准?

楼主(2019-11-08):
永磁直流电机在出货给客户之前,内部都会检查,确保每个细节都把控到位。

1、保持永磁直流电机在额定电流下工作

永磁直流电机过载运行,主要原因是由于拖动的负载过大,电压过低,或被带动的机械卡滞等造成。若过载时间过长,永磁电机将从电网中吸收大量的有功功率,电流增大,温度上升,在高温下永磁电机的绝缘便老化,磁钢失磁。因此,永磁电机在运行中,要注意经常检查传动装置运转是否灵活、可靠;联轴器的同心度是否标准;齿轮传动的灵活性等情况。若发现有滞卡现象,应立即停机查明原因排除故障后再运行。

2、经常检查永磁直流电是否平衡
永磁直流电机平衡不允许超过5%,这样才能保持永磁电机安全运行,如果超过则表明永磁电机有故障,必须查明。

3、检查永磁直流电机的温度要经常检查永磁电机的轴承、定子、外壳等部位的温度有无异常变化。
电机轴承是否过热,缺油,若发现轴承附近的温升过高,就应立即停机检查,轴承的滚动体、滚道表面有无裂纹、划伤或缺损,轴承间隙是否过大晃动,内环在轴上有无转动等。出现上述任何一种现象,都必须更新轴承后方可再进行工作。

4、观察永磁直流电机有无振动、噪声大
永磁直流电机若出现振动,会引起与之相连接的负载部分不同心度,形成永磁电机负载增大,出现超负荷运行,就会烧毁电机。因此,永磁电机在运行中,尤其大功率永磁电机更需经常检查地脚螺栓、端盖、轴承压盖等是否松动,接地装置是否可靠,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5、保持永磁直流电机的清洁
永磁直流电机在运行中,进风周围至少3m内不允许有尘土、水渍和其他杂物,以防止吸入电机内部,形成短路介质,或损坏导线绝缘,造成短路,烧毁电机,所以,要保证永磁电机有足够的绝缘电阻,以及良好的通风冷却环境,才能使电机在长时间运行中保持安全稳定的工作状态。

网友A:
三菱伺服电机刹车是通电刹车还是断电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