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TH-FX以太网转换器连接Kepware实例

楼主(2019-11-08):
德嘉WinBest推出三菱PLC FX系列以太网转换器是一款经济型的以太网通讯转换器,通过它就可以直接升级为带有以太网口的PLC了省去了编程电缆,这样用以太网的方式,可以在办公室多台电脑实现PLC编程,上下载程序等。可以用于三菱系列 PLC 以太网数据采集,如:型号为FX1N/1S/2N/3S/3G/3GC/3U/3UC ,可通过它直接与上位机或触摸屏(步科、昆仑通、威纶)通讯。

ETH-FX以太网转换器采用导轨式设计,35mm 导轨安装,无需供电,它是通过连接编程口的电缆,由PLC的编程口供电将三菱FX系列PLCMD8编程通讯口转成以太网即编程软件上位机软件或触摸屏通过以太网对 PLC 数据监控。

特点:

该转换器插头采用斜插式,外形不仅美观,而且价格还很低廉,此款转换器分为三款:

基础款:1个MD8接入+1个以太网口                      含税¥265

实用款:1个MD8接入+1个MD8口输出+1个以太网口     含税¥365

高级款:1个MD8接入+1个MD8口输出+3个以太网口     含税¥465

1.打开 KEPServerEX 软件,点击Click to add a channel”,新建一个通道,入通道名称,点击“下一步”。

2.选择Mitsubishi Ethernet”驱动,点击“下一步”。

3.网卡参数设置,选择“Default”,点击下一步,其它参数默认,直至完成。

4. 然后点击Click to add a device新建一个设备,入设备名称,点击“下一步”。

5. 选择对应 PLC 类型“FX3U”,点击下一步

6.输入模块的 IP 地址:192.168.1.10,其中 255 为默认参数,点击下一步,其它参数默认。

7. 直到IP 协议选择“TCP/IP”,端口号入:5551,点击下一步,直至完成即可

建议条目变量运行如下:

监控Mitsubishi - FX3U数据如下

网友A(2021-12-24):
感觉单口比双口的要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单口比双口的要合适



双网口型另外具有交换机功能,更加实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