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硬件组态和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9-11-08):
1  用RSLogix 5000 组态I/O配置时,所有的硬件选项里怎么没有电源模块?不用考虑电源?

2  所用的变频器(PowerFlex 753)功率等级电压等级硬件选项里没有怎么办?

网友A:
电源不一定用AB的产品,变频器属于外部负载,可以不用硬件组态

网友B:
很好的资料,学习中,多谢楼主!

网友C(2021-04-19):
变频器属性里,点CHANGE,即可选择和硬件的功率型号,也可点击下方的自动MATCH DRIVE

网友D(2021-06-23):
很好的经验,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