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3D布线部分线布不出来,请大神指教

楼主(2019-11-08):
   接触EPLAN一个多月,其他2D的网上都有教程,各种小问题也能够在网上查资料。但是在3D布线时遇见了一些问题,网上的资料关于这部分都很简单的介绍过去了。没办法只能来论坛里麻烦大家了。

     1.有一些连线生成不了(端子排上的24V,0V端子接线生成不了。有时候改一改端子的)。图片.png图片.png

这个24V的端子本来也没生成连接,我试着修改了端子属性,偶尔有一两次会生成接线,但是按照同样的方法去修改其他的无法生成的线却无法生成。一直出现这种情况。无法生成的有PE线,0V和24V。

2.或者是生成两根线,一根飞线一根在线槽里的线(有几根线一直是有一根飞线一根在线槽里的线,生成连接报表之后不显示该线的长度)。

3还有有两根线一直生成不了。

这里接触器下面W2存在,但是U2,V2生成不了。我曾经把T节点去掉,也生成不了。还添加过连接定义点,也不行。

求助大神帮忙解答一下,谢谢大家。

楼主:
大神来看看啊,小白也没关系,咱们可以相互讨论一下。

网友A:
这个PE的线根据设备逻辑关系的更改的

网友B:
3D软件必须正版才好用。

你的事正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软件必须正版才好用。你的事正版吗

不是哎。。。<此处内容被屏蔽>版的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PE的线根据设备逻辑关系的更改的

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软件必须正版才好用。你的事正版吗

<此处内容被屏蔽>版的做不了3D布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PE的线根据设备逻辑关系的更改的

每个端子属性都改过,对着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3D软件必须正版才好用。你的...

3D不是正版软件,根本不好用,部分功能被限制了

楼主:
已经解决,2D图连接点定义要定义好。每根线最好开着跟踪来确保每根线都有定义.

网友C(2019-12-19):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

网友D(2020-02-25):
端子飞线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自动布线后连接点会自动多出一个,就形成飞线。后来不知道怎么解决的。记得好像是改了下端子属性不带鞍形的端子或者是重新制作了一个带连接点的端子,不用连接点排列样式

网友E(2020-06-23):
楼主最后的3D布线做得怎么样了,有没有必要做3D布线,求赐教!

网友F:
楼主请教一下怎么强弱电分开走,我暂时还没找到相关的教程

楼主(2020-09-02):
引用 网友E:
楼主最后的3D布线做得怎么样了,有没有必要做3D布线,求赐教!

如果人工布线没必要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请教一下怎么强弱电分开走,我暂时还没找到相关的教程

3D布线线槽可以选择让那些电位的线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