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线等挺急的

楼主(2019-11-08):
求大佬发下类似威纶mt6071ip和fx3ga 通讯的参数设置。

我这总是连不上 触摸屏按钮 指示灯什么都不显示

网友A:
这只是触摸屏单边参数截图,PLC是否与其一致,通信线是通信前提,通信线是否正确接线。通信每个环节都关系到最终是否成功的关键,一步步来,像这种通信都是成熟的,根据说明手册一步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