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伺服驱动器老是出现E07或E04报警

楼主(2019-11-08):
各位大侠:我有一台AB伺服驱动器老是出现过载E07或通信故障故障报警,但过一阵又可以了,请教是什么现象造成的。我把屏蔽线重新接地,所有接地线及接线端子重新固定了。

网友A:
E04报警是过热报警,伺服与电机型号匹配吗?连接头是否有松动的地方,仔细检查一下。E07主要是编码器接线异常,看看对接头是不是出现松动的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E04报警是过热报警,伺服与电机型号匹配吗?连接头是否...

机器用了好几年了,我后来就是照你说道的那样全部都做了一遍,暂时没有报警了,我还把过热检测PT100换了。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