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和PH仪表的通讯

楼主(2019-11-08):
请教各位,我现在有一个型号为PC-3650的在线PH控制器,是杭州诺普泰克的。和威纶通讯,PLC程序怎么写才能读出仪表的值呢?看说明书实在看不懂!麻烦知道的大佬给点建议,谢谢啦!

网友A:
该仪表支持标准MODBUS协议吗?通过modbus与PLC通信,然后在触摸屏显示PH数值

网友A:
主要看仪表支持哪种通信,然后PLC有没有对应的通信协议,不行就采用自由口协议,根据仪表命令指令进行访问仪表数值,读取上来的数值有可能存在高字节低地址的情况,此时需要高低寄存器交换再转换为实际工程量数值,这一切前提都是读取到仪表数值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