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联好还是串联好?

楼主(2019-11-08):
为了安全起见,我用两个接近开关来作为限位开关,问大家是并联好还是串联好呢?

网友A:
串联安全,并联不安全。

并联其中一个坏了,根本没有反应

网友B:
采用串联方法,并且限位开关用常闭类型

网友C:
曾经做过冶炼厂输送线,输送线有几十个拉绳限位开关,如果全部用串联,其中一个出问题,查找起来相当麻烦,虽然只有2个,如果安装位置不好拆卸啥的,建议还是分别接入系统比较好

楼主:
如果串联了有任何一个开路了就会一直运行造成事故,如果并联了有任何一人故障导通了造成位置不对下一个动作也会出错,感觉串联并联都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