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HMI和PLC在电镀厂水处理上的应用

楼主(2019-11-09):
一、简介

      电镀厂水处理设备,是将电镀处理后的污水进行,讲解过滤再排放的一类设备,主要目的是降低点读后污水的重金属含量,减轻对社会环境造成的污染,此设备程序的编写,不仅开拓了新型设备的市场,同时又具有环保意义。

二、工艺要求

      程序主要采集18路的模拟量,每路采集模拟量,比如重金属镍 铬 锰等的含量,还有加药剂的模拟量等,以及正反洗泵的工作,还有根据液位和金属含量控制提升泵1.2.3,以及加药泵1.2.3等。可以达到每小时清洗处理10立方米污水的清理能力。

三、方案分析

      该控制系统采用维控人机界面LEVI-102L,PLC主机采用LX3V-3624MR 5个4ad扩展模块。

简要方案如下:根据客户提供的工艺,根据反应水箱的液位,低启高停控制提升泵,同时启动加药设备3 4 5 6,同时根据沉淀水箱的液位,控制提升泵2,在提升泵2启动的情况下,启动加药装置7 8 9,根据二沉水箱的液位,控制提升泵3的启停。通过以上动作来做污水处理。

四、程序简要介绍

HMI程序:图1为整个系统的流程图。

图2整个系统监控参数的实时数值。 图3 为参数控制负载的动作。

PLC程序:首先设置modbus参数,读取流量计的总体流量值。

主程序部分程序 设置扩展模块

浮点型比较控制提升泵,以及加药泵的输出。

五、工程总结

    1、本程序可以满足客户每小时可以处理10立方米的污水处理。

    2、HMI画面要求比较高,画面数量比较多。

    3、plc所采集的模拟量比较多,共有18个模拟量信号,每个都具备修正功能。

网友A:
你好,请教一下!维控触摸屏700L连接上,但上传下载不了。在这工控网上找方法安装了驱动,然后电脑开机也是禁止签名打开的,打开软件显示USB能连上,也能更新时间和删除校准,就是上传下载不了,显示的是不能打开端口,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请教大家怎么能上传下载的呢?

网友B:
多学无害,顶顶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