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画3D图纸必须要用正版吗?

楼主(2019-11-09):
画3D图只能用正版的吗?

我现在弄的图纸画出来的3D图缺线很严重,还有待布线的连接,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飞线。弄得我头疼死了。

生成的线路有两根,一根走线槽一根不走  。。。。。

生成不了接线。

奇奇怪怪的飞线

这种带感叹号的和不带感叹号的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会有待布线的连接这么奇怪的东西我看他们说可以自己一根根的不上去。但是我试了,效果一般。

实在没办法了,网上关于3D布线的资料太有限了,我把能查到的资料都查了。希望能和看到我这篇帖子的人互相交流交流。我也是刚学。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所有的飞线问题都是因为2D图不严谨。要生成完整的3D布局。需要每个电位,每根连接都要定义清楚。颜色,横截面积,等等都要仔细检查。

网友A:
EP你什么时候能够把图纸容量降下来,不要动不动就是几十几百兆的图纸???

CAD绘图200页最多3~5M,EP的图纸档案起码300M

楼主:
引用 网友A:
EP你什么时候能够把图纸容量降下来,...

画图繁琐的一批

网友B:
毕竟不是专业换3D的,肯定没有专用软件那么好用,很多插件很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毕竟不是专业换3D的,肯定没有专用软件那么好用,很多插...

木有办法啊

网友C:
<此处内容被屏蔽>版的估计技术支持跟不上,还有很多插件啥的找不到

网友A:
EP软件画的图纸容量实在太大太大,我的工作盘容量25G(鄙人电脑一般规划为C盘系统盘、D盘工作软件安装盘、E盘器件资料盘、F盘工控软件、G盘工作文件盘),工作文件盘用CAD档案10年都不会爆盘,EP一年就爆盘了——所以现在已经删了EP......

另外:公司电脑买了正版EP,其图纸容量跟我原来笔记本使用一致,根本就不是D版正版的问题,

网友D:
2D不是正版软件,已经经过千锤百炼,能用。

3D还是省省吧,建议选择试用版

网友E:
如果公司规模足够大,建议还是正版,毕竟不差这点钱,如果是自己使用,DAO版足够用!

网友F:
如果要使用EPLAN画3D的布线,就采用其他的软件替代。EPALN是针对设计理念及标准化的进行绘制图纸,从采购到装配及设备调试整个来贯通的, 7楼应该对这个有偏见,能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如果要使用EPLAN画3D的布线,就采用其他的软件替代...

EP是把很多库文件符号封装到图纸项目里面了,这样才导致图纸项目文件超大,这个就是EP的设计理念问题,这些库文件实际是不需要封装到工程的

网友G:
乖乖小笨熊在回帖时请注意不要使用不文明语言,下次发现会删除并禁言处理,望戒之

网友H:
如果是个别元件无法自动布线(或飞线),先检查元件连接代码是否正确,还有连接方向(自己做的宏默认为自动),以上检查后,把元件删掉再重新插入,再布线试试。希望能帮到您

网友I(2020-06-01):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个别元件无法自动布线(或飞线),先检查元件连接代...

请问你说的元件代码是指什么?

网友J:
这也太高级了吧  必须要有每个产品宏才可以做吧 哈哈

网友K:
我刚刚学习EPLAN,不发表意见

网友L:
做的很棒,我也在用EP练习布线了,几年前因为做宏太耗时间,又担心投入产出不成比,担心过于绣花,等等搁置了,现在重新捡起来,准备把EP的信息整合能力发挥到极致!

网友M:
老板好人啊,顶顶顶

楼主(2020-07-06):
引用 网友L:
做的很棒,我也在用EP练习布线了,几年前因为做宏太耗时...

做出来了,其实是我话的电路图有问题。3D布局挺快的,最好花一两天学习一下SW可以画3D部件

网友N(2021-08-24):
我12-14年开始研究这个了,后来离职未涉及相关,但是我资料和当时做的部件库都还保留,现在闲着没事会想着继续研究,以前是通过croe2.0做的元件再转换到EPLAN,我觉得是衔接的问题,将来某个三维软件比如croe和EPLAN合作做个接口,那将是如鱼得水。期待研究这一块的能有所成果,不介意的话可以组团研究。

楼主(2022-02-16):
引用 网友L:
做的很棒,我也在用EP练习布线了,几年前因为做宏太耗时间,又担心投入产出不成比,担心过于绣花,等等搁置了,现在重新捡起来,准备把EP的信息整合能力发挥到极致!...



现在我去干非标了,基本上告别了3D布局

网友(2022-09-28):
有同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O(2022-12-05):
Eplan 条条框框要比其他的复杂的多

网友P:
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下来看看

网友Q:
3D布线还是挺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