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模温机油泵故障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19-11-09):
模温机一般是由电加热器、换热器(可配置)控制柜油泵膨胀槽等组合成一个撬块,用户只仅需接入电源、介质的进出口管道及一些电气接口即可使用。那么模温机里的热油泵,一般出现故障有哪些表现呢?

模温机油泵故障时表现:首先温机操作面板会报警接通冷却/温度控制,调温装置不能打开;油温机压力开关动作。控制面板不能由外部信号启动,模温机断电再启动亦无效。

那么导致这些故障的原因不能运行的原因分析有哪些呢?

1、压力控制器故障

2、油温机油泵故障,不能启动;

3、油温机控制面板控制面板故障。

进行故障排查:检查压力开关是否异常,可以用手复位看看是否正常有压力无异常。继续检查油泵,如果发现电机未启动,即使在油温机调节启动的瞬间也未发现电机旋转,用手感觉电机散热风扇未启动。那么可以确定油泵泵体出了问题。可以按照以下步骤去处理:

1、先确认保险丝是否有烧坏;

2、断路器是否有跳闸;

3、接触器有没有烧坏或卡死,继续查找油泵的控制线路回路,确认油泵电机未过载,接触器未卡死或烧坏现象。以下检查好没问题,再继续查找电机接触器的控制电路回路,检查看控制回路有没有电压现实,检查控制电源保险,确认保险管是否熔断,熔断即更换保险管

以上检查工作全程做好,重新启动调试如果油泵电机旋转,压力表显示正常油压,模温机正常上升温,显示故障已经排除了。如果仍然未能恢复正常,那接下来就是要确认控制面板是否损坏了。简单的检查无法处理好的话就只有请专业模温机维修技术人员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