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qd75m4和mr-j2s如何实现按下按钮定量运转

楼主(2019-11-09):
我使用定位数据,运行模式是结束,控制方式是03h:定长进给1,

可以实现,但是当前进给值一直是定位的数据,但是机械进给值是一直增加的,如果实现当前进给值和机械进给值一致呢

网友A:
什么意思?你是相对定位和绝对定位混合使用,想知道当前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你是相对定位和绝对定位混合使用,想知道当前位置?

我就想知道怎么实现定量运转功能,除了我发的那种,还有没有其它什么方法

网友B:
要求定速运行的话,把脉冲数设定为零即可;

要求定位才给定脉冲数

网友C(2019-12-19):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