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更换1756CNBR模块

楼主(2019-11-09):
请教下大家 更换1756 CNBR模块 有哪些注意点?

除了硬件版本号一直之外 谢谢啦

网友A:
换了之后程序要更新一下,断电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之后程序要更新一下,断电更换

谢谢你!

之前我直接热插拔更换了,更换后绿色稳定,但是窗口滚动显示 !cpt  %c04(有时05) kpli ncoo  是什么意思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