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触摸屏700L连接上,但上传下载不了

楼主(2019-11-10):
维控触摸屏700L连接上,但上传下载不了。在这工控网上找方法安装了驱动,然后电脑开机也是禁止签名打开的,打开软件显示USB能连上,也能更新时间和删除校准,就是上传下载不了,显示的是不能打开端口,我在淘宝上10元买的下载线, 我还用我家打印机用的线插上去也是一样,线看起来是一样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请教大家怎么能上传下载的呢?

网友A:
建议换一根线试试,更新时间不一定就说明编程线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换一根线试试,更新时间不一定就说明编程线OK

好的,我试试,这条线我在淘宝上10元买的,一般用什么线比较稳定呢

网友A:
建议买20多以上的的,10元钱的不知道好不好使,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买20多以上的的,10元钱的不知道好不好使,一分钱一分货

换了条好点的usb线,感觉对触摸屏的干扰少了很多,之前那条线触摸屏老会跳动,不过这条好点的线还是不能打开端口,,,,,这咋办呢,请问一下你是装的是什么驱动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建议买20多以上的的,...

我win7 64的,已经搞定了,不是线的问题,是驱动没装好,谢谢!

网友B:
此问题可以q我们800008806,或者电联我们0591-87868869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

主要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要在软件工具栏上制作u盘升级软件,把触摸屏升级一下,连接触摸屏时候,一起把有升级软件的u盘插上电脑就行了

网友C(2020-06-01):
你好,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D(2020-10-09):
我从维控官网下载一个案例打开显示无法下载字体库是什么意思   触摸屏型号是LEVI102A

网友D:
我从维控官网下载一个案例打开显示无法装载字体库是什么意思   触摸屏型号是LEVI102A

网友E(2021-01-22):
楼主,你说是驱动的问题,我安装了几次软件仍然还是不能打开端口,还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F(2021-05-01):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建议买20多以上的的,... 内容的回复!-------------------------我win7 64的,已经搞定了,不是线的问题,是驱动没装好,谢谢!

你好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是软件那个地方没装好

楼主(2021-11-15):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说是驱动的问题,我安装了几次软件仍然还是不能打开端口,还请指导一下,谢谢!...



有些版本要电脑开机设置禁止签名才能连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zmz376311753 回复内容:对: zmz376311753  回复内容:对: 请叫我王老湿  建议买20多以上的的,... 内容的回复!---------------------...



有些版本要电脑开机设置禁止签名才能连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



有些版本要电脑开机设置禁止签名才能连的上

网友G(2021-12-19):
6EA92维维控维控触摸屏软件怎么下载工程选项一直是灰色触摸屏软件怎么下载工程选项一直是灰色控触摸屏软件怎么下载工程选项一XIANZAI 维控触摸屏软件怎么下载工程选项一直是灰色直是灰色26EA922

网友G:
维控触摸屏软件无标题4.png怎么下载工程选项一直是灰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