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伺服基板

楼主(2019-11-10):
安川机器人伺服基板,报1302   1330   0200已经确定是基板上的问题造成的,是哪里的问题,元器件坏了?谢谢,有知道的,请告知!

网友A:
一下子报这么多故障,肯定基板整个都要换了,具体最好咨询一下厂家技术,毕竟他们才是最专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下子报这么多故障,肯定基板整个都要换了,具体最好咨询一下厂家技术,毕竟他们才是最专业的

谢谢回复!这是两块板子上的故障,一块报1302    1330通讯故障;另一块0020是cpu中断处理错误!咨询厂家技术人员,应该不会告诉吧?你咨询过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一下子报这么多故障,肯定基...

只要是他们产品,都是分内之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一下子报这么多故障,肯定基... 内容的回复!-------------------------只要是他们产品,都是分内之事

像这些故障咨询厂家技术人员,也只会建议换个基板,不会告诉你怎么修!我是修这电路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