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兰sb70报fop

楼主(2019-11-10):
手上有一台SB70G2.2的森兰变频器,开机运转一会后报fop,复位后又会报警,而且时间越来越短。检查电源部分的滤波电容都是好的,换了一个7805,情况有所好转,但是还是要反复出现fop,本人怀疑驱动板上的某个元器件是否和温度有关的,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最好先描述一下你现场环境是什么样子的。可能原因:输出有相间短路或接地短路,控制板连线或插件松动,电机与变频器连线过长,制动单元过电流,有严重干扰或变频器损坏。

楼主:
这些情况都可以排除了,

引用 网友A:
最好先描述一下你现场环境是什么样子的。可能原因:输出有...

您说的这些情况都可以排除了,我想是驱动板上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