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断路器分断电流、动稳定电流、热稳定电流、极限分段电流解析

楼主(2019-11-10):
断路器是配电线路中的关键元件,今天小编就详细的为大家讲解一下断路器的相关参数,有助于断路器的选型和使用。

一、关合电流:是表征断路器关合电流能力的参数

断路器在接通电路时,电路中可能预伏有短路故障,此时断路器将关合很大的短路电流。这样一方面由于短路电流的电动力减弱了合闸的操作力,另一方面由于触头尚未接触前发生击穿而产生电弧,可能使触头熔焊,从而使断路器造成损伤。断路器能够可靠关合的电流最大峰值,称为额定关合电流。额定关合电流和动稳定电流在数值上是相等的,两者都等于额定开断电流的2.55倍。

二、动稳定电流:它是表征断路器通过短时电流能力的参数,反映断路器承受短路电流电动力效应的能力

动稳定电流是指断路器在合闸状态下,允许通过的最大短路电流,又称为极限通过电流。断路器通过这一电流时,不会因为电动力作用而发生任何的机械损坏。

动稳定电流表明了断路器承受电动力的能力。大小由导电部分的机械强度来决定。额定关合电流和动稳定电流在数值上是相等的,两者都等于额定开断电流的2.55倍,但它与关合电流不同的是,动稳定电流(峰值耐受电流)是断路器处于合闸位置时通过的短路电流,而关合电流则是由于断路器关合短路故障所产生的短路电流。

动稳定电流是以短路电流的第一个大半波峰值电流来表示,且动稳定电流反映了断路器承受由于短路电流产生电动力的耐受性能,它决定断路器的导电部分和绝缘支撑件的机械强度以及触头的结构形式。”

动稳定电流又称为峰值耐受电流。

三、热稳定电流:是表征断路器通过短时电流能力的参数,但它是反映断路器承受短路电流热效应的能力。

热稳定电流是指断路器处于合闸状态下,在一定的持续时间内,所允许通过电流的最大周期分量有效值,此时断路器不应因短时发热而损坏。国家标准规定:断路器的额定热稳定电流等于额定开断电流。额定热稳定电流的持续时间为2S,需要大于2S时,推荐4S。

热稳定电流也称为短时热电流或短时耐受电流。

四、关于断路器的极限短路分断能力、运行短路分断能力和短时耐受电流的比较

1、极限短路分断能力(Icu),是指在一定的试验参数(电压、短路电流、功率因数) 条件下,经一定的试验程序,能够接通、分断的短路电流,经此通断后,不再继续承载其额定电流的分断能力。它的试验程序为0—t(线上)C0 (“0”为分断,t 为间歇时间,一般为3min,“C0”表示接通后立即分断)。试检后要验证脱扣特性和工频耐压。

2、运行短路分断能力(Ics),是指在一定的试验参数(电压、短路电流和功率因数)条件下,经一定的试验程序,能够接通、分断的短路电流,经此通断后,还要继续承载其额定电流的分断能力,它的试验程序为0—t(线上)C0—t (线上)C0。

3、短时耐受电流(Icw),是指在一定的电压、短路电流、功率因数下,忍受0.05、0.1、0.25、0.5或1s而断路器不允许脱扣的能力,Icw是在短延时脱扣时,对断路器的电动稳定性和热稳定性的考核指标,它是针对B类断路器的,通常Icw的最小值是:当In≤2500A时,它为12In或5kA,而In>2500A时,它为30kA( DW45_2000的Icw为 400V、50kA,DW45-3200的Icw为400V、65kA)。

运行短路分断能力的试验条件极为苛刻(一次分断、二次通断),由于试后它还要继续承载额定电流(其次数为寿命数的5%),因此它不单要验证脱扣特性、工频耐压,还要验证温升。IEC947_2(以及1997新版IEC60947_2)和我国国家标准GB14048_2规定,Ics可以是极限短路分断能力Icu数值的25%、50%、75%和100%(B类断路器为50%、75%和 100%,B类无25%是鉴于它多数是用于主干线保护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