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半月谈】第一期:讨论工程电气技术交底,到底交了些什么?

楼主(2019-11-10):
做工程的人员都明白:为了一个项目的前期,中期,后期等阶段顺利开展,技术支持非常重要!

对于规模较大的公司,也许有专门的技术团队进行做一系列技术交底的工作。可是对于一些小公司这些技术交底的活儿就可能有一两个人挑起大梁了!

也许你很迷惑,我一个程序员怎么去做技术交底的活儿?

也许你摸不着头脑,我一个绘图员怎么知道技术交底的具体工作?

………………………………………………………………………………………………………………………………………………………………

技术交底尤为关键,它牵涉到一个项目的进度、质量、规划等方方面面,如何做好技术交底,如何做好一个科学性较大的技术交底也并非易事。

技术交底涉及各行各业,今天我们就谈一谈我们工控方面在项目中的技术交底。

技术交底你就是那个具有权威的人,到底交底些啥内容呢?

本次活动只要你拿出一份满意的交底内容(杜绝网络转载,自己公司项目技术交底,隐私性请加以处理),就有机会获得50~200积分,如果是图文并茂的好素材,就有机会获得5~20MP的奖励或小米背包、京东卡、剃须刀、保温杯及电子血压计等。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2019年11月30日。

网友A:
交底就得让客户能够熟悉和掌握设备的结构,功能和操作保养等各部分内容。使用户达到自行安全使用,简单维护和日常保养的能力。

网友A:
主要内容包括:图纸:说明书、使用维护手册。售后联系电话等相关的资料。

网友A:
还得对终端客户进行培新,使得尽快达到熟悉产品和使用产品的能力。

网友B:
过去在国企基建处工作,亿元项目,做过其中的工作。如今离开国企近20年,退休多年了,做项目自己身兼数职。

没我啥事了。

网友C:
然后还有安全操作培训,过了就能收尾款啦

引用 网友A:
主要内容包括:图纸:说明书、使用维护手册。售后联系电话...

网友D:
电气交底:电气原理图,气路图,操作说明书PDF(doc),备件清单等文档资料

网友E:
主要设计思路、特殊设备的控制要点、安全注意事项、后期维护要点、非标设备的控制方式、质量控制要点等。

网友F:
提供全套资料,包括操作使用说明书、安装说明书、电气机械维修维护资料及有关的检测证明书、报告书。

货物及随机附件清单。

提供易损件清单并详细报价。

有时候还需要源程序及图纸制作成光盘或U盘资料。

调试过程中项目进度关键点验收清单。

核心部件合格证书及检验报告。

网友G:
一句话,除了售后之外最后的交接工作

网友H:
1、整个项目或设备的清单移交,

2、整套技术资料移交:项目的技术标的、检验标准与结果、相关的电气图纸、液压器原理图纸、转动链的图纸、控制程序移交。

3、操作使用以及日常维护保养得培训与文件交接。

4、异常处理培训以及交易损件清单和更换培训

5、售后申请流程和维保政策告知

等等这些与项目相关内容

网友I:
1)提供线路图,安装图,操作使用说明书、安装说明书、主要相关产品用户手册,检验证书。

2)产品出厂测试报告,现场调试测试报告,功能测试报告。

3)用户操作员现场培训。

网友J:
我们公司主要是技术任务书的编写,包括技术工艺、路线、硬件资源,双方责任范围,当然也包括技术图纸,交底资料等等!

网友J:
1     经过试运行,软件系统运行稳定,按此任务书内容条款逐项验收,并形成备忘,由项目双方组织对项目的最终验收。项目的最终验收要以综合项目正式运行的基本情况,由用户给出项目验收最终通过的评估,并且项目双方共同签字确认。

2     系统实施完成后,为验证系统的稳定性,应设定90天的试运行时间,在该期间系统乙方在现场随时解决系统问题,并根据甲方的要求,在不影响系统主体功能的情况下进行系统的简单调整。

3     系统实施完成后,乙方组织专业人员对系统使用者进行必要的培训,并提供系统使用说明手册。

4     如在试运行期间系统运行逐步稳定,截止试运行期限时可进行系统演示;如系统稳定性存在较大隐含,或者功能不全,则延长试运行时间,直至系统运行合乎技术要求标准。

5     系统试运行结束后,双方应对系统进行逐项验收。逐项验收通过后,双方签署验收报告。乙方提供必要的实施资料。

6     系统验收完成后一年内,如系统无重大故障,完成系统最终验收。

网友K:
我们就交电气全套图纸包含(原理、安装等),元件表,使用说明书,其它的由安装售后去完成

网友L:
基本的图纸,操作手册,公司允许的话源代码,还有某些工位或设备的特殊功能。等

网友M:
看了这帮大佬的评论,让我收获颇多啊

网友N:
电气交底  其实是你电气设备到达前项目地的施工准备,如土建基础  电气配套细节等。

网友O:
看了这帮大佬的评论,我也收获颇多啊

网友P:
成套电器柜交底内容

1.柜型、系统图、平面布置图、一次方案图、台数(XGN2、GZS1、GG-1A、GGD、PGL、MNS、GCS、GCK、GZD、PK等等);

2、柜体尺寸(长、宽、高);

3、进出线方式及架空进出线的相序(电缆上进出、电缆下进出、母排上进出、母排下进出);

4、断路器详细参数(额定电压12-31.5KV、额定绝缘电压42(28)-95(1min工频耐受电压有效值干燥状态),34(28)-85(1min工频耐受电压有效值干燥状态),75(60)-185(额定冲击耐受电压峰值干燥状态)、额定电流200,400,630,1000,1250,1600,2000,2500,3150,4000,5000、额定短路开断电流3.15,6.3,8,12.5,16,20,25,31.5,40,50,63KA)

5、负荷开关详细参数、上下隔离详细参数

6、电流互感器详细参数(型号、电压等级、变比、绕组数、精度、容量。注意事项:电流互感器外壳(铁壳)和二次侧必须同时接地;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不允许接闸刀和熔断器;电流互感器的二次回路连接导线应用绝缘软铜线,截面不得小于1.5mm2,不得使用铝导线;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的负荷不得大于对应的一定精确度的额定值;运行中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得开路。)

7、熔断器详细参数(RN2熔断器不能作过载保护,如需要对电压互感顺过载加以保护时,则可在电压互感器的低压侧装置低压熔断器。如果要使用于短路容量大于2000兆伏安的线路上时,则应在熔断器前串联限流电压。标准参数:额定电压(KV)、额定电流(A)、额定开断容量(MVA,RN1<200\RN2<1000))

8、电压互感器详细参数(型号、电压等级、变比、绕组数、精度、容量。注意事项:电压互感器外壳(铁壳)和二次侧必须同时接地,以降低高压窜入低压造成的危险性;电压互感器的一二次绕组都应接熔断器,以防止二次侧工作时接地和短路;电压互感器的二次回路连接导线应用绝缘软铜线,截面不得小于1.5mm2,不得使用铝导线;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的电压降不应超过0.5%,对0.5级电能表不得超过0.25%。)

9、电流互感器详细参数(型号、电压等级、变比、绕组数、精度、容量。注意事项:电流互感器外壳(铁壳)和二次侧必须同时接地;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不允许接闸刀和熔断器;电流互感器的二次回路连接导线应用绝缘软铜线,截面不得小于1.5mm2,不得使用铝导线;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的负荷不得大于对应的一定精确度的额定值;运行中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得开路。)

10、变压器详细参数(参数:额定容量、额定电压、额定电流、空载电流、空载有功损耗、短路有功损耗、短路电压百分比、接线组别。如变比10.5±2×2.5%/0.4KV,接线组别Yyn0、Dyn11。)

11、避雷器详细参数(如YH5WZ-17/45,表示避雷器额定电压17KV、系统标称电压10KV、持续运行电压13.6KV、工频(阻性)1mA参考电压(不小于)17KV、8/20us雷电冲击电压45KV。S:配电型;Z:电站型;R:电容型;D:电阻型;T:电气化铁道型。W:无间隙;C:串联间隙。低压:TT系统-L1、L2、L3、N;IT系统-L1、L2、L3;TN-C-S系统-L1、L2、L3、PEN;TN-S系统-L1、L2、L3、N、PE)

12、零序CT详细参数(型号、电压等级、变比、精度、容量。)

13、高压柜保护装置详细参数(型号、后台控制、备自投控制)

14、操作机构详细参数(JSXGN、CS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