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扫描机理问题(C0不计数,Y000不翻转)

楼主(2019-11-11):
对于PLC的扫描原理,地球人都知道一: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2.

                                                    二.如下图。

扫描的流程,输入刷新阶段(先把所有的输入状态读入),程序执行阶段(根据输入变量,来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来运行程序,这个阶段中,每个输出并不是执行一个就输出一个),输出刷新阶段,把前面程序运行的结果,一次行对外输出(所以,对于有双线圈的输出,即程序前面SET Y001,后面又有 RST Y001,两者条件都满足的话,它对外就是Y001=0,而Y001=1是在程序执行完SET Y001,而又没运行到RST Y001这期间是存在的,但只是在内存变量上Y001是1了,但并不能使得Y001对外输出1,我这样说大家觉得有没有矛盾?)

  那么请大家一起来探讨下,下图上的问题

网友A:
楼主还在想当然阶段!!

PLC的编程语言逻辑是不是实时逐步处理而是整个程序处理!!

你那种想法在机器人编程语言倒是正确的——机器人编程语言是前一步没有处理完成后一步不执行,完全合符你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在想当然阶段!!PLC的编程语言逻辑是不是实时逐...

可能你还不知道我想请教的问题点在哪里,所以也不知道你是怎样去解释我所想探讨的问题的

网友B:
经验分享,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PLC自动化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