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smart运动控制GOTO指令报错19和22

楼主(2019-11-11):
(图片)

网友A:
看看你速度设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速度设定值

-------------------------22号的报错我就看不懂了,谢谢哥们指点

网友B:
速度改小一点,在轴组态里面,你这伺服肯定报超差了

网友C(2022-09-29):
大佬这个S7-200SMART PLC 运动控制GOTO指令错误代码1(由用户终止)是什么意思?怎么解决?谢谢您!

网友D:
检查一下有没有0作为除数的情况,数据超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