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KV电网波动

楼主(2019-11-11):
请问大侠!10KV电网波动,会导致10KV的更上级110KV电网波动吗?

网友A:
会啊,10KV还不是降压下来的,二次侧波动一次侧肯定受影响,但是线路变压器保护很全面的,严重的波动会导致变压器保护动作切除故障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