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远程PLC调试

楼主(2019-11-11):
多年从业经验,总结了一点远程调试PLC的方法和注意事项

一、配置路由器

1)创建智能组网

我们的PLC设备接入到蒲公英路由器的网口后,进行智能组网创建蒲公英智能组网成功,可以看到网络内的路由及客户端成员。

通过ping测试蒲公英IP地址,若通了则证明组网成功。然后修改蒲公英路由器IPPLC网段一致返回到路由器云管理界面点击“常用设置”—“局域网设置”将10.168.1.1修改为192.168.0.1并且“保存”

重点注意!实现PLC的远程监控,确保PLC的网络设置正确,并且已经下载到 PLC 中, 其中包括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地址,三者错一不可。

打开 soMachine 软件,如果设置正确,在 MyContriller 中,能直接看到目标 PLC,选中 PLC,点击在线即可。如果不存可能:首先刷新列表;还不存,重新启动 somachine;再不存在,需要在本地初始化 PLC,重新设置上一步叙述的 三个参数。

在线成功的是截图,到此就可以如本地一样操作了。

现在开始设置西门子 PLC 的【IP 地址】、【子网掩码】;【使用路由器】选中,并设置 路由器地址,保持在同一网段。这些都是在远程连接之前,已经设置好,下载到 PLC 当中。缺少三参数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正常连接。

打开博途软件,之后进入到项目视图。进行设备组态,确保要创建的 PLC 和现场实际的 PLC 组态一致,【IP 地址】、【子网掩码】;【使用路由器】,也要一致。 之后点击【转至在线】。

弹出以下的界面,参数选择如图。PG/PC 接口,有时不能显示虚拟 网卡,选择电脑实际上网的网卡,也是可以的。选择目标设备时,选择显示地址 相同的设备,否则搜索不到设备。之后开始搜索。

转至在线后,可以选择上传程序或者下载程序。

最后在远程使用前,最好先进行程序备份,避免在传输过程中网络中断导致的程序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