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专用运动控制芯片开发运动控制器

楼主(2019-11-11):
老板想让开发一款运动控制器,原来想用STM32做运动控制算法,搞了好长时间发现好复杂,不想弄了,想用STM32+专用运动控制芯片方案,网上看了恒凯电子科技出的三轴运动控制芯片HMC8033A,看手册满足要求,不知道有大神用过没有,提供点经验

楼主:
主要看开发快不快,好用不

网友(2020-07-17):
你可以看看这个芯片

XC1004四轴SPI运动控制芯片,最低80元,LQFP48封装。

SPI通讯,仅需使用10条指令便可完成复杂工作。

单模块四轴输出,多个模块多从机工作可达120轴。

 支持四轴,三轴,二轴,一轴直线插补,二轴圆弧插补,螺旋插补

。脉冲输出使用脉冲+方向方式。

拥有128条运动指令缓存空间,支持连续插补,支持速度前瞻。

bc014四轴电子凸轮运动控制模块可通过串口TTL连接PLC,电脑,单

片机用于各种需要运动控制的设备。

仅需使用少量指令便可完成复杂工作。

单模块四轴输出,多个模块多从机工作可达120轴。

支持四轴,三轴,二轴,一轴直线插补,二轴圆弧插补,螺旋插补,

椭圆插补。脉冲输出使用脉冲+方向方式。

拥有512条运动指令缓存空间,支持连续插补,支持速度前瞻。

 bc014s支持手轮和电子凸轮功能。

模块尺寸仅6*8CM。

官网:http://www.lf-control.com   你可以到里面下载它们的文档看看行不行